有个outline问题,恳请大家赐教

楼主(2009-09-20):
我将DB9的元件伸出outline,包DRC错误file:///c:/222.jpg

网友:
不是outline的问题,是你的你的package ki 这种可以不用太在意我认为,

网友:
这个没关系,只要自己明白就可以了。要是自己觉得这个报错不爽,那就只有给这个package赋一定义

网友:
你做了pakage keepin   标识器件要在这之内
器件在他之外,当然报错。

网友:
是pakage keepin的问题。
可以自己给封装加一个Place Bound(在package geometry里),这个可以比器件小。保证这个不出pakage keepin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问题的

网友:
可以布局后删除pakage kee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