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使用中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9-09-20):
我工作中用的都是PCB格式的文件,
现在我用protel99打开文件,然后全选再按空格不会转90度,不知为什么?程序重装过也不行,无论是装中文或是英文板都不行。
我现在的方法是全选后先剪切再粘贴再按空格,但这样成功率不高,效果不太好。

二,我现在想将PCB上的丝印打印出来,作法是在PROTEL99里将PCB文件输出成DXF文件,再用AUTOCAD打开,在AUTOCAD的布局里面,将不需要的层隐藏(就是将小灯泡关闭),然后将图放大,用“打印窗口显示”的方法分几次将图打印出来(若直接打印出来则图太小了看不清)。感觉这样的方法很笨,很费时间。

我现在想,一,若PCB图太宽就转成90度,这样只打印两张纸就可以了。我以前都是要打四张纸
二,我想在PROTEL99里面直接将所需要的图层打印出来,不知怎么将不需要的图层隐藏?

网友:
不能旋转可能是你的快捷键定义给取消掉了 自己重新定义下就可以了
1,2同,打印的时候你可以在左边的浏览条里面,把你不需要的层删除掉 就可以了

楼主:
请问在哪个地方设定这个快捷键?详细说说。谢谢

关于打印,我在网上找到一个方法,就是点打印,再点TOOL--CREATE FINAL。但进去之后就碰到个问题,一是删除不要的层需要时间太长,往往选中一个图层后点删除要好久才能删除掉。如图显示一直有那个东东在那里不知在做什么?
还有,由于元件外框丝印和元件位号丝印各属一层,现在我想将这两层合并一起打印,如何操作?如图所示左边的各个层,如何能同时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图层打印出来
第三,打印出来的太小了,如何放大? 还有图中所示的那四个先例选项各代表什么意思?有什么不 同?

楼主:
由于现在工作上都需要这些东东,所以比较急,请手人帮帮忙,本人有点笨,悟性比较差,请最好详细点解答,谢谢

网友:
“还有,由于元件外框丝印和元件位号丝印各属一层”

     他们都属于silks层啊?怎么会分属两个层那??你说的是TOP和BOTTOM的silkscreen层吗?
  你保留你要打印的层就可以了啊 、没有用的删除

楼主:
经过一番摸索,现在已经搞定了,谢谢

网友(2010-04-03):
自己摸索解决了问题,就是有所提高啊········

网友(2011-04-08):
自己摸索解决了问题 好啊

网友:
你如果吧SE文件导入CAM350打印起来就特别简单了 想打那层打那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