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GA时钟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使用的是FPGA CycloneII ,外围50Mh晶振输出信号通过一个滤波器输出到FPGA的23引脚,
现有两个疑问:
1、是不是只要保证23引脚接收到的信号超过某一电平值,就被FPGA作为高电平接收,反过来,作为低电平接收,在这块,不用考虑所接收到信号(50M晶振发出来的)的波形的边沿是不是很陡?波形不陡也可以,只要满足电压容限就可以?
2、如果问题一的回答是“是”的话,那么电路中FPGA的47引脚输出25Mhz时钟信号(50M信号的分频)给AD使用,会不会因为因为波形边沿不够陡而导致AD接收的时序问题,致使AD不工作呢?

网友:
不知道时钟是如何分频的?我用过25M的输入时钟,经CycloneII的PLL倍频到80M输出,可以驱动DA和AD。不过用的是方波,没经过滤波器,一点经验,有用没用的仅供参考。

网友:
今天和单位做硬件的高手请教了一下,方波经滤波器之后成为类正弦波,与方波相比带载能力下降,有可能出现2中的情况,但信号经过了FPGA,这样就要看在FPGA中是如何处理的,如果分频时将正弦波转换成了方波,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