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画元件时怎样调整栅格大小

楼主(2009-09-21):
在库里做好元件后调入库中太大,基本上占了整张图纸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本人刚学CAD,望各位大侠给于指教

网友:
你做元件库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这个http://www.eda365.net/space.php? ... lbum&picid=2110

点了可以任意画 画出来的原件就会按你的意愿小很多

网友:
不建议用楼上的,到时候你画出来的管脚不在GRID上,连线根本就连不上

网友(2009-11-02):
3楼说说怎么搞?

网友:
是不是你没有设置好图纸的大小?
所以才显得元件大?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对,改一下纸张大小试一下

网友(2009-12-02):
是要改图纸大小的,打开图纸,命令:Options-schematic page properties,对话框中选较大的图纸,如A3,A2,
或选Custom输入一个合适的数值.

网友:
請教:放置元件腳時,元件腳會占三格,想變成二格的行嗎?

网友:
在Place pin-shape中选short为一格,但好象没有两格的。

楼主(2010-01-18):
问题已解决,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