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Hyperlynx调用spice模型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找到了一个IC(IR2136)的Spice模型,没有IBIS模型
看教程说:Hyperlynx可以调用spice模型,需要指定IR2136的各个port,
到底是怎么指定的啊?

楼主:
软件用的不很熟,
对模型了解也不够深,
但是很急,想知道怎么调用,希望各位高手帮帮忙!

网友:
有没有8.0的教程嘛?共享上来我帮你研究下!嘿嘿

网友:
先把你的include文件打开,看下port描述

楼主:
TO Iphone:
     8.0的教程,我也没有,也在找,看有的坛友好象有,需要多搜搜了,呵呵!

楼主:
先把你的include文件打开,看下port描述
引用 网友A:

汗~~,forevercgh,你是指那个include文件啊?

网友:
具体的操作办法如下:
1、先把你的spice文件进行修改,hyperlynx必须调用子电路的模式
。subckt tx txp txn
‘’‘’‘’‘’
。ends
然后把发送与你内部节点对应即可
2、更改仿真引擎为hspice

楼主(2009-11-17):
回楼上:
     难就难在,与内部节点的对应上,比如我用的ir2110,管脚较多,与实际电路相连时,有时候根本就没有我想要连的项,也不知道是不是PCB导入的不全所致!

网友:
你所指的左边这一块SPICE模型的port,不能改动的,你要做的就是在右边circuit connection栏选择对应的项与左边进行连接,比如VSS对应连接VCC,VDD对应选GND连接;
这是我看了“HyperLynx入门指南”之后的理解,你也可以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