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放插针

楼主(2009-09-21):
各位高手,小弟想要用插针,不知道在原理图上怎么去放电源插针和输出地方放插针,请各位高手不吝赐教哦……

楼主:
请各位帮帮忙哦……

网友:
“插针”什么东西??测试点吗?

   可以做一个1P的器件给他一个SMD的封装就可以了啊! 或是在原理图中不放,直接在PCB中添加(这种方法用的比较多)

楼主:
排针,就是相当于插座的,插座可以不在原理图上放而直接在生成PCB文件的时候放的吗

楼主:
排针的话用pin还是header比较好啊,好像很多都说header啊,不过pin是插针啊,
应该来说是用pin啊,header也可以的吗?

楼主:
还有就是这两个怎么用啊,谢谢……

网友:
用那个都可以 关键是你的PCB封装

网友:
是一个元件的话就要在原理图里放置  因为做PCB的时候盘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