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了!!!

楼主(2009-09-21):
本人用的是padsorcad

  之前用的是PADS2007加ORCAD 10.3(上一家公司)  现在换了一家公司用的是PADS2005 加ORCAD 9.0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把网表导进PCB时,就是导不进来元件的Value 值!其它的都OK。我想我的操作是对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ORCAD10.3都是可以的.

是不是版本不同那里操作不一样呢???           如下图我生成网表时的操作!

大家有没有遇见过这样的问题呢.!!!!

楼主:
难道就我遇到这种问题!!!!!

网友:
LZ先打开生成的ASC网表带了VALUE值没有。

网友:
因为你选了{PCB Footprint},{Value}

如果导不出来,估计你的网络表也是空白

2者同时存在。

楼主:
LZ先打开生成的ASC网表带了VALUE值没有。
引用 网友A:

没有哦,你看这是我导出网表后,我直接打开网表来看。里面都有元件的值!如下图

楼主:
因为你选了{PCB Footprint},{Value}

如果导不出来,估计你的网络表也是空白

2者同时存在。
引用 网友B:

都有带有元件的参数值!!如下图:

网友:
R39     R@R0603
C42     CAP@C0603
C43     CAP@C0603
LR1     RES2@R0603
LR2     RES2@R0603
LR3     RES2@R0603
LR4     RES2@R0603
LC1     CAP@C0603
LR5     RES2@R0603
LR6     RES2@R0603
LR7     RES2@R0603
LR8     RES2@R0603
LC2     CAP@C0603
AR1     RES2@R0603
R40     R@R0603
J9      CON5@SIP5D
J4      CON5@SIP5D
改成这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