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上电池CR2302可被充电吗

楼主(2009-09-21):
    今天听朋友说主板上电池CR2302可被充电的,是这样吗?
    还有电池CR2302如果不充电,可使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就是一个锂电池

网友:
    这个是没办法被充电的,这个电池电路设计的特性就是,如果有外部电源,那么电池不工作。经常不开机的话,电池相对来说就消耗的稍微快些而已。

网友:
    设计个充电电路就可以充电了

楼主:
    楼上可否发个参考图

网友:
    主板上的 是不可以被充电的 ,所以即使有充电电路也不行 跟手机上的不一样  手机上的是一个大电容 0.2F

网友A(2025-08-25):
    主 板 上 的 电 池 能 不 能 充 电,取 决 于 两 个 方 面:
一、电 池 是 否 可 以 充 电。一 般 主 板 上 用 的 都 是 一 次 电 池。一 次 电 池 是 不 能 充 电 的,本身无可充电能力。
    二、是否包括充电电路。如果电池可以充电,但是主板未设计充电电路,也是不可以充电的。一般主板电路使用的都是共 阴 极二极管,将电池和电源合 路后,提供给主板中的实时时钟电路使用。

网友:
    還真的是需要增廣見聞!

    RJD Rechargeable Coin Cell.pdf

网友:
這次人工腦殘AI)沒失靈!

    CR2032 是國際標準 IEC 60086 系列中定義的鋰錳電池規格,屬於一次電池Primary Cell),設計上是不可充電的。

    參考規範
IEC 60086-1IEC 60086-2 明確定義 CR 系列(如 CR2032)為一次鋰電池,不允許再充電。如果製造商仍使用「CR」標示卻做成可充電,這屬於錯誤標示或不符規範。

IEC 60086-4(鋰電池安全)
一次鋰電池重複充電可能造成熱失控或爆炸,因此國際標準禁止此用途。

    可充電式鈕扣電池(Rechargeable Coin Cell)
通常市場上的「可充電 CR2032」其實是:
    • LIR2032Lithium Ion Rechargeable
      額定電壓約 3.6 V,容量 30mAH ~ 40 mAH。
    • ML2032Manganese Lithium Rechargeable
額定電壓 3.0 V,低電流充電設計,壽命有限。

    如果賣家仍標示「CR2032」卻賣的是 LIRML,這就是錯誤的標示。

网友:
鈕扣電池Coin Cell)使用壽命評估

    SiliconLabs - Battery Lifetime Estimation on a Z-Wave 700 Door/Window Sensor

网友:
    RTC 壽命估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 板 上 的 电 池 能 不 能 充 电,取 决 于 两 个 方 面:
    一、电 池 是 否 可 以 充 电。一 般 主 板  ...

    这上古时代的老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