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这个过孔是和哪2层相连的?

楼主(2009-09-21):
这是比思电子20周年的那个手机板,在router的导航窗口中,我选中了如图所示的一个过孔,从导航窗口来看,这个过孔的第一层是很清楚的,那它的另外一端和其余的7个层中的哪个层是相连的呢?怎么才能从这个导航窗口中看出来呢?

网友:
    看属性应该可以的

楼主:
    通过属性的确是可以知道这个过孔是连到哪一层的,但是我也想知道如何从导航窗口来观察过孔。
这个过孔的2-7层旁边都有个热焊盘符号,这究竟是表示过孔和有热焊盘符号的层相连呢还是不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