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440EMI超标的问题

楼主(2009-09-21):
(图片)

楼主:
如上图 2440跑的频率是400M SDRAM 133 M  晶振 12M 32.768K  6层板  板层叠加 S ,G, S ,S, P, S
上图中有800M的EMI 这些大于400M的EMI哪里来的 高次谐波产生的吗
高手能不能分析一下问题出出哪里了 怎么解决啊
谢谢

网友(2009-12-23):
要过class B ?

网友(2010-03-10):
PCBLayout问题大大的哦!先看看你的PCB的地和电源的完整性!把基频先降下来!在找找其他单点

网友:
高频的超标点为窄带,数字噪声的可能性较大。谐波的简单方法是用其值去除基波,看结果是不是非常接近整数.....当然最保险的方法是用频谱仪去判断。一般来说用频谱仪的时候 横坐标设为常数而不是对数,这样很容易观察~
-------------
至于整改的话主要是对症下药,从辐射源处理最方便,PCB肯定还有整改空间
但我感觉2440没那么强的辐射,所以怀疑你有数据是从2440的主板通过排线传输出去的,那个排线如果有的话要重点处理(加磁环or磁排)

网友:
表层走线是不是过多了?尽量保持表层的铜箔完整,走线全部放入内层。时钟线一定要放到内层去。
另外地平面的完整性非常重要,隔离环设置的不要过大,过孔不可过于密集以免割裂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