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G差分问题

楼主(2009-09-22):
对于有端接的差分,在设置CLASS的时候,只要将一端的网络添加到diff class中,另外一端的网络就会自动添加到diff class中,赋予网络的那一对差分是完全可以进行差分走线的,然而,默认网络的那一端却不一定能够以差分的形式进行走线,想请教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要怎么设置才能全部都走成差分???

网友:
你用什么端接?是排阻吗?在ces的part栏目下面有个series的选项,把它勾上exp就会认为端接的net为一条线,这样在设置差分线或者是等长时会同时设置端接的两条网络,一般情况下exp是不认排阻的,他只认单个的电阻,所以用排阻没有series这个选项,我们可以手动添加,要在dxdesigner中打开ces,不能在exp中打开,exp中打开的ces不能修改以下项目!!!在ces的setting目录中选择如下子目录!在resistor一项中把你的排阻的索引号添加进去,比如ic的索引时u,电容是c等等!添加后在第一个图把series勾选上就可以了

楼主:
55555555555555,我用的是2005的版本,没有series那个选项啊 ,不过还是谢谢rx_78gp02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