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图,这样的情况谁碰到过?请大家帮个忙

楼主(2009-09-22):
原来每条线都是拉直的,不知什么时候就变成这样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大家有没碰到过,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走线或推线用推举的结果。

网友:
重新连一下就好了。
推挤的时候小心点。

楼主:
走线时没有用推挤,用的是hub only,如果重新连的话有好多好都要重连了,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样在以后的工作中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劳动.

网友:
走线时可能没用,SLIDE的时候呢?

网友:
你移动线的时候再Bubble栏选择的Hug only.就是Allegro中的推挤功能,推挤会使得他寻找最有空间的位置,从而使得他成了你现在的线的形状。(注,Hug only是整条线推挤的)
所以使用推挤的时候要非常小心。除空间比较挤的时候用,其他情况下尽量不要使用。一般选择o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