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极管的封装

楼主(2009-09-22):
各位大虾,一般在DXP中三极管的封装满不满足实际中三极管的要求啊……

楼主:
希望能够有高手告诉小弟

网友:
封装要契合实际,问的问题很模糊,谁知道你要用那个封装,对应你什么样的器件?三极管封装多了。

网友:
三极管,一定要注意管脚对应问题,我就碰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要特别注意 我最怕上这个当了  而且上当了还不知道是扎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