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llegro,又有一个问题难倒我了--原理图元件库与allegro封装库Pin number不一致

楼主(2009-09-22):
各位好,学习allegro过程中,正在试着画一块板,又有一个问题难倒我了,
我的原理图有个RJ45带LED和变压器的lib,网表导入allegro时,发现与allegro封装库Pin number不一致,原理图的pin要比PCB的封装pin少,这个怎么解决啊,谢谢各位!

网友:
在ALLEGRO中,只要有网络的管脚都需要在原理图中画出来,没有网络(既电气特性)的管脚如定位孔,用mechical pin来表示

网友:
修改你的元件的symbol,使之一致!

楼主:
感谢大家帮助,我试着用aguang963_0 的方法,除了8个信号Pin都改为mechical pin,并添加了与allegro LIB相同的PIN数,网表可以导入到allegro中,但是元件一place到板子上去就报P/S DRC错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