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计算机上电过程 ?

楼主(2009-09-22):
    如题
    还有若AT电源时 上电如何控制

网友:
    一般是上电后  打开常开的电压,当开关键按下,PWMBTN信号被拉低,送往南桥,南桥输出一个SUSB信号来控制产生工作电压工作,在延时一段时间工作电压稳定后,产生PWGOOD信号,开始工作

网友:
    上电信号流程:PWMBTN,SLP3,PSON#,PWGOOD.
    上电过程结束.

楼主:
    如果是AT电源没有pwmbtn,直接就供电了,上电流程又是什么呢

网友(2009-10-26):
    笔记本和AT上电是一样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