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AD6.8软件上的问题

楼主(2009-09-23):
我想请教一下,同一工程里有两个原理图,怎样才能将两个原理图的元件清单分别导出来?
2 L! s. E+ H( W% |4 g      因为两份原理图里的元件标号有重复,我点报告再点Bill of Materials后,跳出的元件清单表是两个原理图的元件清单混在一起的,不能分开导出。

网友:
只能把他们两个放在两个文件夹分别生成了

网友:
如果你是一个原理图对应一个PCB的画,可以用PCB导出元件清单,这样就不会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