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这种电位器的逻辑封装

楼主(2009-09-23):
各位师兄师姐,请教这样的一个电位器如何做一个逻辑 封装与PCB封装(如图片)对应,电位器第一脚为两联的公共脚,4和5分别为两联的另外两个脚,2为1—4,3为1—5的中间滑动触头,还有
两个脚6和7空为电位器的两个外壳接地的脚。谢谢赐教。

网友:
我觉得逻辑封装应该是自己觉得图怎么好看怎么搞吧,只要不要管脚搞错,随便咋个搞!

网友:
楼上说的对,只要保证封装里管脚间的尺寸与实际元件间的尺寸一样就可邓 具体画成什么样子 无所谓

楼主:
谢谢,我是想做成两个3个脚的逻辑封装,这样可以在原理图中比较方便地放置,但是老提示有两个“1”脚,我想只有象回复的弟兄说的那样了画一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