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中多个安全间距的设定 如何设置优先级

楼主(2009-09-23):
AD中多个安全间距的设定 如何设置优先级

网友:
我个人看法:优先上层的。
大家讨论。

网友:
    AD的规则设定后 感觉没起做用,跟优先级有关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2009-10-30):
    跟优先级有很大关系  一般我都是  :同一层的  将特殊的设置  比如区域   差分等等 排在整板的前面   但是每层之前是不存在优先级   因为不同层之前不相关

网友:
    之前  是之间的意思  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