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PECL和PECL是怎么工作的

楼主(2009-09-23):
最近,同事一起讨论的时候,说到了它,他和我说是电流形成信号,读取,大意就是,两根线,根据电流差,或者什么,与电流有关的东西,来采样信号(可能是我理解的不对),但是之后我在网上查的时候,只是说明,他工作在不饱和状态,因此,可以转换很快,即能传输高速频率信号,但是提到的还是以电压差作为信号采样,只是电压低了一点,请高手帮忙解释一下,或者给个比较全的资料,进一步推敲一下,现就此谢过

网友:
这问题问的好
高速IO早就该提出来敲打一番
期待发言

网友:
的确是通过电流差来控制晶体管的导通
但依然是采用电压采样信号
电压差很小,因为只维持在导通与截至两个状态下

网友:
transistor就是采用电流控制。
看下ECL的buffer结构就明白了

楼主:
的确是通过电流差来控制晶体管的导通
但依然是采用电压采样信号
电压差很小,因为只维持在导通与截至两个状态下
引用 网友A:

谢谢两位,能不能发个结构图看看

楼主(2009-12-01):
迟到的谢谢,呵呵最近没怎么过来,不过还是谢谢版主热心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