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能不能实时动态调整飞线啊

楼主(2009-09-23):
allegro能不能实时动态调整飞线啊,像padsprotel一样,这样方便布局调整.还有在存盘时可不可以不要出现覆盖源文件的对话框啊?

楼主:
就是在移动元件时,鼠线能做实时自动调节到最近的管脚,我现在感觉Allegro是在放下去之后才调整鼠线的。

楼主:
下个问题解决了,多谢楼上的兄弟。

网友:
这功能在ALLEGRO中是算是最小的功能了

楼主:
是怎样实现的啊.楼上兄弟说说..............

网友(2010-03-22):
找不到,郁闷了,那个高手指点下。

网友:
楼上的,你要告诉另人你用的是那个版本,否则想帮都帮不上,

网友:
应当是16.0以上的版本吧,不过我用了这个功能,看不出来效果,不清楚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