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过孔过电流能力咨询!

楼主(2009-09-23):
各位达人,请问一下一般情况下过孔的电流能力怎么算?
盲孔,埋孔以及通孔的电流计算是否一致?
多谢指教

楼主:
麻烦版主或者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忽略其他因素,一个12mil的过孔最大可过1A

盲孔,埋孔以及通孔的电流计算基本一致

以上计算条件是:温升30摄氏度,铜厚1.5 oz。

计算软件下载:https://www.eda365.com/thread-2603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