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怎样画个直解的Copper?

楼主(2009-09-24):
画了个方形的Copper,放大看那角发现角度有狐度,并非90度

网友:
铺铜线宽改小点

楼主:
谢谢两 位,俺是新手,没看明白Add Arc怎么个用法,另外,我改了宽度后显示变成如图那样了。请问这个改变宽度用什么直接命令呢?

网友:
3楼说的应该是铺铜的外框线的线宽吧

网友:
这个没影响  圆弧得好啊

网友:
线宽和显示hatch设置为1mil就是直角了

但是角度稍圆一点也没有关系

楼主:
线宽和显示hatch设置为1mil就是直角了

但是角度稍圆一点也没有关系
引用 网友A:

谢谢,可否上图看下,我是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