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问题一下单位问题

楼主(2009-09-24):
metric公制,跟毫米MM是不是不一样大小(1metric=1MM)?请问一下你们画板一般习惯用什么单位?

网友:
肯定不是拉。。
1密尔约为1/40毫米。
我公司都用毫米。。。。。

网友:
我是两者都用,

网友:
做封装时用mm
设计时用mil

网友:
做封装时用mm
设计时用mil
引用 网友A:

有关具体的尺寸时用MM

网友:
呵呵!两者都可以,主要看设计要的什么单位和精度了

楼主(2010-05-16):
用MM的比较多把

网友:
看自己的习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