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8飞线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找了一整天的相关资料,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用ad转换sch成pcb,,,转换之后pcb上面飞线全部不可见,,,
重装也不好使,恢复默认设置也不好事...
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
网上搜索到的两种方法都不可用
按L,然后选上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或者是view --> connections --> show all
都显示不出来,,,,

大家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发错地方了,版主帮忙移动一下,谢谢了.

网友(2009-10-26):
view/connections/show all

网友(2011-06-15):
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在网上找资料解决了
第一:点击L快捷键进入
View Configurations确保Default Color For New Nets是被选中的
第二:如果 PCB 中下拉列表中处于 *From-To Editor* 的状态,飞线也是不会出现的,通常按照默认的*Nets* 状态即可。
第三:通常还可以用快捷键N来 Hide飞线的显示,同理,也可以通过 N 来Show出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