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ad8飞线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09-09-24):
找了一整天的相关资料,也没找到解决的办法...
用ad转换sch成pcb,,,转换之后pcb上面飞线全部不可见,,,
重装也不好使,恢复默认设置也不好事...
都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了.
网上搜索到的两种方法都不可用
按L,然后选上connections and from tos
或者是view --> connections --> show all
都显示不出来,,,,

大家来帮帮忙吧,谢谢了...

楼主:
高手们来帮忙啊,谢谢了...
真的是找不到相关资料了,网上发帖也是石沉大海...
基本没人回复....

网友:
给个PCB文件看看吧。

网友:
我的也是一样的,后来就没有用AD了。

到现在还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类。

网友:
你检查一下封装  看是不是引脚没定义!

网友:
你看看管脚上有没有网络?! 如过有,在net里面设定显示所有net

网友:
是不是PCB没有 完全更新啊?

网友(2009-10-30):
我以前也碰到过  只要你在不能显示的焊盘上引一小段线出来  预拉线就会显示出来了  AD它就是这么怪

网友:
看看这个,我发现的这个问题

网友:
看看这个,这也是我刚解决掉的问题,现分享给大家

网友:
找到组织了~~~头疼了好久的问题

网友:
感谢11楼,头疼了一天的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