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这2种错误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09-09-24):
    想学习6层板的布线方式,就随意找了块以前的2层板,设置成6层后重新布了线,布完后进行连通性检查,很多地方都出现了如图所示的2种错误符号,一种是圆圈里面有个叉,一种是圆圈里面有个开关,请问这2种符号分别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
    你只要把颜色设置里面的ERRORS关掉就可以了
这个显示表示这根网络没有连上。
    后面那个叉是表示测试点的,这个不用管,你只要在ROUTING里面勾掉SHOW TEST POINTS,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连接
    有两个过孔重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