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控制的

楼主(2009-09-24):
SBVIN1是15V,当SW3按键导通后,网络CUT-OFF和网络PWR-ON\是怎么被控制的,GP34和GP35是cpu出来的两个信号,当SW3导通后cpu也才开始工作。
   电路图 如下:

网友:
按下开关  POWER-ON信号由高变低,机器开机,同时 GPIO34送高电平,锁住目前的状态
再按开关 CUT-OFF 和GPIO35都能感应到,做相应的反应

楼主:
谢谢2楼的,开机后应该是GP35送出高电平,锁住目前的状态吧。
   然后就是 “再按开关 CUT-OFF 和GPIO35都能感应到,做相应的反应”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
我帮二楼的说详细一点,但愿没错:
按开关,power on 信号拉到地,控制电源相关的东西。cpu开机。然后cpu输出gpio34高电平,形成自锁,保持power on状态。cpu也可以根据用户控制输出高电平自行关闭自己。cutoff不知道是不是接到cpu,前面gp35是接到cpu的话,应该是个开关检测信号。开机状态下再按开关一次。cpu可以通过gp35检测到开关按下,然后输出gp34低电平,反转poweon状态,关机。

网友:
如果是gp35送出高电平,那gp34就一点作用都没有。

楼主:
谢谢4楼的, 我终于看的有些眉目了,按下sw3后开机,gp34输出高电平实现自锁。
  当再次按下sw3时(好像要持续按几秒钟才能关机,???),gp35检测到开关 被按下,所以
gp34就输出低电平,这样pwr-on被拉高 ,此时关机了。
    但是我始终不明白上图中Q21有什么作用。 是不是要与下面的图一起来看,请见附件。

网友:
如果后面这图是没问题的,那我前面对二楼的补充就是错的。D20 D21是或控制,任何状态下松开按键后cutoff都是高电位。Q20 G极拉高不能导通,开不了机。

如果我补充的是对的,这样的话cutoff就是冗余了。就像楼上所说的搞不懂Q21有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7楼的一直在关注我的问题,对于CUT-OFF这个网络,原理图中还有这样一幅图,请见附件,
这也是CUT-OFF网络所有的网络关系,看了这个图不知道 上楼的能帮我分析出来吗?
VCC是通过VIN 降压为5V,然后再给CPU供电。 当然在途中VCC和VIN还都给LM358供电,
实际测得BAT-LOW\和CUT-OFF\分别为3.48V和3.49V,那么Q4导通,CUT-OFF就被拉低了。
  就是说开机后,CUT-OFF成了低电平,那开机前相当于都没有通电,只有SBVIN1为有电压,那CUT-OFF
怎么 就是 到电平了?楼上的要是能看到 就帮我解释一下,顺便也解释下Q21的作用,在这里谢谢了!

楼主:
更正下,通电前只有SBVIN1有电压,那CUT-OFF怎么 就是高电平了?

网友:
我也是学习学习。
上面这图:输入电压VIN幅度在一定范围内变化,稳压过来的VCC是没有变化的。把他用精密电阻分压后得到3.3 3.0V作为比较的参考电压。当Vin低到其分压出来的电压低于3.3V的时候,电池电量不够检测信号bat-low被拉高。当继续低到3.0V时,cutoff\信号被拉高,cutoff被拉低。这里的Q4,跟Q21也是对cutoff信号的或控制。
你这个是不是有两种供电方式:电池和外接电源?
我也搞不懂Q21有什么作用。
如果整个系统设计都是没问题的话,看整体设计或许能看出Q21到底起什么作用。

网友:
把Q21去掉试一下看系统能不能正常工作,哈哈

网友:
Q21不能去掉,
目前介绍的关机状态:当再次按下sw3时(好像要持续按几秒钟才能关机,???)
当你要关机时,按下sw3并一直按着,GP35检测到输入信号,将GP34拉低,POWER ON
就被拉高,同时在Q21的作用下,power off 被拉低,实现关机。

网友:
楼上的意见大部分都赞同,但是想请教一下,sw3再次按下的时候通过Q21将power off拉低吗?你是想说cut off吗?我觉得要解决这个问题要结合6楼的图来看.
我个人意见是:开机的时候,power on拉低,power off拉高形成自锁,注意看cut off一样被拉低;关机,当再次按下sw3时,power on拉高,power off由GP34拉低,cut off会被6楼图中的SBVIN1拉高,这样实现关机.
Q21是为了实现关机的时候不会使6楼中的SBVIN1反灌到R48前端,以免拉低power on,造成误操作

楼主:
1 ,10楼的,是有两种供电方式,电池和外接电源。
2 , 更正下,关机的时候,不用持续几秒钟,只需按一下sw3就可以关机了。
3 ,我觉得cut-off这个网络
          a,开机之前是高电平(由sbvin1通过r98拉高)。
          b,开机瞬间由与Q21把cut-off拉低。
          c,正常工作的时候,LM358的7管脚,即cut-off\,实际测得有3.49v,所以Q4导通把cut-off拉低。
          d,关机的瞬间,Q21导通把cut-off拉低。

  所以cut-off只有在开机前才是高电平,其余的时候都是低电平。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还望大家指点。

网友:
关机的瞬间我怎么觉得cut-off是拉高的呢

楼主:
一种情况:关机的瞬间,sw3导通,然后通过 R100有一个高电平加在Q21的基极,这样Q21就导通了,于是cut-off就由于Q21的导通而被拉低。这种情况跟开机瞬间一样。

另一种情况:其实在关机的瞬间,LM358还在工作,那么存在于R46右端的高电平使Q4导通,这样也使cut-off被拉低。这种情况跟正常工作的时候一样。

我觉得这两种情况都能导致cut-off被拉低,但是不能确定到底是那种情况,还是两个都有,还是这样分析就有问题?还望指出来。

网友:
是的,好像是我说错了,因为是关机的时候SBVIN1应该是不上电,所以没办法通过R98拉高cut-off.

楼主:
谢谢大家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的热心讨论。当然,我不怀疑参考电路,因为样板成功了,但是我自己layout的pcb板却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开机后在显示屏上能看到桌面,然后就提示我初始化错误,程序正在关闭,然后就关机了,针对这个现象,除了把pcb板和原理图对应起来检查外,我还检查了我所用到物料,也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然后我就怀疑供电电路有问题(其实我主要就是对电源电路进行layout,cpu是个独立的小板),但由于自己不会分析,所以才会提出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问题。但是到现在cpu开机后关机的原因还没有分析出来 ,郁闷中。。。

网友:
楼主太坏了  一开始不把图全拿出来  让人玩猜谜
既然楼主现在图都有了  偶在分析下这个电路

首先分析 运放构成的比较器电路,这里偶就不去详细计算了,如果没有设计失败,那么这个电路的企图是这样的:电池电压下降到某个值前,2个比较器都输出高电平,下降到一个值时 U4A输出低电平  再下降到一个值时 2个比较器都输出低电平。个人建议358还是换成393吧。

再分析Q20这图,这个图乍看有点怪,实际上作者是这么一个思路,R40 D21 以及R98 和D20是强制Q20截止的,只有当CUT-OFF 和PWR-ON同时为0V时,Q20才会导通,整个后面的电路才能得电开机。这里R73可以删除,R73不能《100K 否则G级分压,截止不完全

再分析第一张图,分析如2楼 也就是我的第一次分析,按下SW3,PWR-ON CUT-OFF同时为0 ,整个电路得电开机,开机后VIN VCC得电,运放的2个输出都是高,CUT-OFF是0,同时GP34输出高PWR-ON也是0,锁住开机状态,电路工作啊 工作,电池电压下降啊 下降,下降到某一值时,BAT-LOW变0,CPU知道了,开始闪烁电池低的图标,然后继续下降,降到另一值时,运放U4B输出低,CUT-OFF变高,机器自动关机。如果在自动关机前用户按SW3,GP35感应到,GP35是作为输入信号给CPU的,所以R95一定需要,不能《1K,否则开机开不了,另外R46 取1K 太小,耗电多,应加大到10-47K。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提出的问题进行的热心讨论。当然,我不怀疑参考电路,因为样板成功了,但是我自己layout的pcb板却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开机后在显示屏上能看到桌面,然后就提示我初始化错误,程序正在关闭,然后就关机了 ...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BIOS的问题呢

楼主:
19楼的朋友,不要这样说我啊 ,
其实我刚开始一点头绪都没有,在大家的分析帮助下,我也渐渐明白了
“只有当CUT-OFF 和PWR-ON同时为0V时,Q20才会导通”,这个很关键,看来我的问题要从这里分析开始。 挺佩服19楼的,分析问题好透彻,看来以后有好多问题要向你请教了,
20楼的朋友,我这个cpu是个cpu小板,集成了BIOS,我layout主要是外围电路的供电部分以及一些接口,cpu小板肯定没有问题(在样板上测试过ok),放在我的板上就有问题。不过还是要谢谢你提出的宝贵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