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原理图已经分配了封装,但是ECO后出现这样的错误提示!

楼主(2009-09-24):
Line 7 , Section *CHGPART*
U2  BGA88  DA9034
* Failed to get BGA8_8 from library

Line 8 , Section *CHGPART*
U4  TFBGA_107  MICRON-MCP
* Failed to get TFBGA107A from library

还有很多如下的警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Line 115 , Section *DEL_ATTRIBUTE*
"LIB-REF"
* WARNING: Processing command to delete attribute "LIB-REF" from Component R1.
*          The attribute is also inherited from Decal R0402.
*          The change is not fully reconciled for cases where the schematic
*          does not support hierarchical attributes.

网友:
找不到以下两个元件类型:
 BGA8_8   TFBGA107A

楼主:
请教jimmy
这种问题怎么解决呢?

网友:
在PADS LAYOUT中新建这两个元件类型part type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 jimmy 但是我一般都是在pads里面建立封装decal的,还真不知道怎么建立Part type呢。还望jimmy指导指导,谢谢哦

网友:
这个问题没办法用文字给你表达。国庆后找个时间教你。

网友:
jimmy真太有耐心了!nicoleheihei 这个问题你要把教程好好的看一遍,不然说不清楚的.

楼主:
哦 好的 谢谢jimmy和哆啦@梦
我发现我把这个错误修好后,但是封装的连接属性就变了。一般BGA的封装都是1脚对应A1我发现我改到没有错误后,1脚对应的不是A1,而是原理图里的H1,郁闷死了。硬件工程师又说他的原理图没有错,我真是想不明白。
 anyway,谢谢你们,到时再好好向你们学习。

网友:
这个就是你在做parttype的时候decal和cae配合的问题了,你可以在做parttype的时候设置的

楼主:
是啊 难道parttype和decal的名字要一样吗?

楼主:
一样的话就不会有错误,但是连接属性就变了

网友:
名字不一定要一样,你那没教程么?教程里有教怎么做封装的。

楼主:
我做过很多封装,以前做封装都不会这样,名字不一样都行的。但是这次就不行,很折腾。还有,我这个原理图是由ALLEOGO文件转换成logic的,是不是转换过来的原理图有错误呢?

网友:
ALLEOGO没用过,ALLEOGO不能直接生成网表导入pads?
错误倒是可能没有,应该还是你做的封装在cae和decal的连接上出了问题吧。
不过如果是这样的话好像改起来就比较麻烦了。
以前刚开始用pads的时候从orcad转过来就有很多类似的问题。后来就直接从orcad生成网表导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