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 Router中,F3不起作用啦?

楼主(2009-09-24):
今天不知为什么在pads Router中,F3不起作用啦。
右键 〉Interactive Route可以使用
就是按快捷键F3没反应。
急~~~~~~怎么办哈???

网友:
不清楚,不过我经常不用F3的

网友:
先1“DRP",关掉安全间距才能用动态布线

网友:
也许是其他软件的快捷键冲突哦

网友(2009-11-05):
不会是电脑键盘的功能键坏了吧,我就遇到过相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