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中建立元件库时 引脚不能随意摆放怎么回事?

楼主(2009-09-24):
初学,在建立库的时候,虚框外的pin脚不能随意的摆放啊。改了那个preferences中的grid display了 但是么有用,这个好像只对虚框里面的哦 有效果,我想把pin脚放在 虚框的边上 该 怎么设置呢?

网友:
你的虚线框要依附在格点上啊,这样pin才能放在它的边上

网友:
放元件引脚的时候  一定不能用那个 锁定格点功能啊,要不然连线的时候会连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