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时如何保证cline总是捕捉到焊盘中心?

楼主(2009-09-25):
如下图所示,红色方框部分那个焊盘,走势总是捕捉不到焊盘中心,请问我有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好?
grid已经设置的没有问题了,grid设置如图所示,单位是mm

网友:
1.确认PIN的中心点位置是否正确
2.看以下选项是否勾选。

网友:
在options项勾选snap to connect point

楼主:
已经有了这些设置,还是不行

网友:
1.确认PIN的中心点位置是否正确

楼主:
5L的附件为设计文件

我这里中心位置貌似做不好
pin location-xy:  (78.800 45.850)时可以画出很好的线的
pin location-xy:  (78.930 46.250) 时则不行

这个期间的其他焊盘都可以,就一个焊盘不行
不知该如何调整,还请指教~~

网友:
    如果楼上说的情况都排除了,可能软件有bug,建议换台电脑再次打开该文件试试!

网友:
    Padstack name:   PAD48
    PIN的中心点位置偏了

楼主:
    Padstack name:   PAD48
    PIN的中心点位置偏了
引用 网友A:

请问pad的中心点是怎么考量的呢?
    为什么其他pad的中心点是正确的,而这个就偏了呢?

如果要修改封装,是否只能先在封装库中修改,然后更新pcb文件?
可否有其他方法?
    在PADS中可以直接选中那个封装,然后编辑即可,很简单。不知Allegro中是否可有类似的操作?

网友:
    Allegro中也可能直接操作的。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

楼主:
    我这里是不需要修改封装的
    只是那个焊盘的跟其他焊盘的间距改变了

网友(2019-07-18):
    搞不懂什么事

网友:
看看下图红框位置是不是都有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