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jimmy在吗?问个元件布局问题。

楼主(2009-09-25):
我是做led显示屏的,假如要作一个512个点的显示模块,led排成16行,32列,led编号从led1~led512,其中led1~led32为第一行,led33~led64为第二行,以此类推,每行每列led的间距都是10mm,请问怎么操作?

网友:
先将第一个LED放置好,然后将原点设置在第一个LED器件。

然后设计栅格设为10mm.

然后依次放置器件就都是10mm间距了。

网友:
建议不错,学了招

网友:
确实是经验之谈呀。jimmy太牛B了

楼主:
512个哦,一个个手工排太久了。而且要鼠标对的不准还会有偏差
pads没有阵列粘贴的方法吗?或者把元件排成阵列的方法

楼主:
忘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做元件封装的时候,能不能直接把原点设在焊盘的中心,例如2个焊盘的元件,原点就在2个焊盘连成的线的中点上

楼主:
很简洁的回答。具体怎么设置?

楼主:
现在元件排列有点思路了,原点设置还是个问题。如果是简单的双pin led,通过计算还是可以定出2个焊盘的中心做原点,但有时候会把3个led作为一个元件,而且3个led排成品字形,这个就不好确定了。难道pads只能手工设定原点吗?

网友:
做好一部分的时候
可以选择step and repeat 选择线性放置!

楼主:
选定一组元件后,用create array可以阵列排元件,但位号都固定的,只能按led1,led2,led3。。led32排,没办法设置反过来排列,这点也很不方便

网友:
做好一部分的时候
可以选择step and repeat 选择线性放置!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這樣想的,把TA做成PCB封裝!

楼主:
step and repeat?具体怎么设置,没记错的话在pcblayout是不能step and repea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