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原理图

楼主(2009-09-25):
在设计原理图中应该考虑哪些方面?
比如设计一个时钟电路 或数字中频电路
正在设计一个时钟电路,但不知从何下手~~
望大家给点意见  谢谢~~
希望有经验的兄弟姐妹多发表看法 谢谢

楼主:

没人发表意见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难回答了

楼主:

真的是不懂呀~~请教
其实我只想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做的~~~

应该注意些什么地方  比如阻抗匹配问题   还有去耦问题 只需根据芯片datasheet就ok么?

网友:

基本上,目前的电路设计都是按规格书的要求,
但是规格书上的值都一些厂家的建议值,
面对具体的设计问题还需要适当的调整,
至于你所的阻抗匹配,和去耦问题,我可以做入下解释:
阻抗匹配的母的:是使信号顺利传输不反射,
一般设计在传输线的终止处接上与传输线阻抗相等的匹配网络。
50欧姆,75欧姆

去耦,一般要求不是很严格,
C=1/F, 10M接0.1uF,100M接0.01uF
当然如果你要更加精确的,就利用阻抗计算公式,用最大阻抗去计算电容值。

楼主:

说的好 学习学习 谢谢

网友(2010-05-22):

回复 网友A:

    学习了,谢谢!这个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