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3C2450如何扩展为128M的DDR2

楼主(2009-09-25):
S3C2450如何扩展为128M的DDR2,我现在有64M的方案,请各位大侠指导。

网友(2009-11-20):
自己瞧瞧看S3C2450手册,看内存控制器有多少条地址线,能支持多大的内存,如果能支持128M的DDR2,那么很简单,和64MB的基本一样,多练了1根地址线。

网友(2010-10-27):
直接在并联一个64M的,其他接线方式和原先的一模一样

网友:
这个和主控支持位宽、最大容量以及采用ddr2芯片位宽容量有关的,要查查相关的资料。目前信息太笼统了

网友:
地址和数据线一样接,加一个片选信号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