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Allegro画元件封装时各层的含义

楼主(2009-09-25):
看到画封装的时候好多层啊,只是大概知道几个层的含义。绝大多数都不是很明白。

希望高手给点详细的资料。

另外就是,感谢论坛里提供的PCB封装生成小工具。但是它生成了好多层,不知道那些层是必要的,那些层不必要。怎么去掉?

网友(2011-12-07):
期待高手回答,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层是什么作用,看你们公司的库比较一下就行,把没有的删掉就行

网友:
    不同的封装可能加的层别不一样,一般来说就三层,Palce_bound(限制区),silkscreen(文字面),assembly(工厂最后组装需要看的)

网友(2012-01-09):
    本体尺寸,装配层,丝印层。
基本上就这三个吧

网友(2013-07-18):
    REF不能少了

网友(2013-08-29):
    一个smd封装包括:soldmask-top(阻焊开窗)   pastmask-top(做钢网的时候用)    beginlayer(top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