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出钻孔层表格时,应该怎样设置

楼主(2009-09-25):
如附档,如果用manufacture/NC/drill lengend出钻孔层的表格,怎样可以把表格中的tolerance项去掉,或者设置里面的正负偏差

网友:
执行Manufacture -> Drill Customization进行钻孔误差及符号设定。

楼主:
谢谢了,我想可能还是有一些不清楚的地方,
能否细讲一下Drill customization中分别是指的什么意思
还有中间误差那一项可不可以出表格的时候不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