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RCAD中有没有PROTEL中所有的make library功能。

楼主(2009-09-25):
就是提取原理图中已画好的元件,到某个库中??

网友:
好像没有,只有一个一个搞!!

网友:
可以实现,不过你的确需要这种反向工程吗?

网友:
因为有些封装做起来很难,所以我们可以就地取材,但是不知道怎么做,pads和protel都可以做到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

网友(2010-01-10):
当然有 ,选中多个,直接按CTRL拖就可以了

网友A:
edit part->view ->package->save as 到你需要的库中,就OK了。

网友(2011-09-14):
引用 网友A:
edit part->view ->package->save as 到你需要的库中,就OK了。

找了很久的办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