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一个 PowerPCB PCB文件倒入 PowerPCB 原理图同步更新的问题

楼主(2009-09-26):
请问一个 PowerPCB PCB文件倒入 PowerPCB 原理图同步更新的问题 高手们,请问一个 PowerPCB PCB文件倒入 PowerPCB 原理图同步更新的问题,就是我想通过改好的PCB文件与其原理图更新,我已经把PCB与原理图连起来了,可我把PCB文件更新到原理图时到一半时就卡死了?无响应?谢谢高手告诉我是为什么?怎样解决?谢谢!

网友:
是死机了还是每次都是这样?
如果死机,那就没有办法了

楼主:
每次都是这样啊!谢谢高手给予指点

楼主:
而且我用了3、4台电脑都试过了,都是每次都卡死了!我以为是文件出了问题,所以文件也换了还是不行啊!可愁死我了!哪位大哥能告知小弟!!!

网友:
一般从PCB更新到电路图只能更新元件编号,连接关系更新后会乱的。你的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PCB与电路图有太多不同的地方再加上库文件不对应而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