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安装PADS2007卡壳的问题,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9-09-26):
如图,安装到这一步就停滞不前了,前面步骤安装没有问题,安装方法同公司台式机安装一样
可就是本本安装不了
卸载过其他的PCB软件,就剩下没有更换系统了
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导致卡在这里?
难道是软件和系统的问题吗?TKS

网友:
    你在D盘有安装过好几次了?
    如果是这样,你要先退出这个安装程序,找到D盘,然后在d:\MentorGraphics\Install目录下找到:install.exe,
先执行这个文件,完了后再装PADS2007就不会有问题了!

楼主:
    TKS,这个倒没有注意到,下午回家看看,有问题再来问,没有问题来答谢

楼主:
    感谢szkalwa,果如你所说,安装目录下有这些安装文件,T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