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求助】从BoardSim中导出多条网络到LineSim

楼主(2009-09-26):
在BoardSim中进行串扰仿真,如图,三条耦合网络,中间是选择的受害网络;
想把这三条网络都导出到LineSim进行详细分析,但是导出的.ffs只有我选中的受害网络;
请问怎么样把受害网络和干扰网络一起导出到LineSim呢?
BoardSim中好像不能同时选中多根网络。

楼主:
呵呵,解决了!
在导出的对话框中选择Export coupled segments就可以了!

网友:
請問 BoardSim 中有同时选中多根网络的方法嗎?

楼主:
貌似没有吧!目前为止没发现呢!

网友(2010-03-04):
貌似只能用crosstalk模式才能多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