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与PADS

楼主(2009-09-26):
我用的是CANDENCE15.7里的orcad做原理图,用pads2007画PCB,怎么在原理图中选中的元件在PCB中联动起来,就像protel中的"select PCB components"一样,(注:小弟一直用PROTEL做图,orcad用得还可以,但PADS用得不熟,正在学习中,望各位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握手,我也在学,昨天搞了一天,pcb封装愣是画不出弧线来

网友:
二楼,画直线再拉弧

网友:
ls的能不能给个画这个图的详细操作?圆的半径是3mm,下面的直线随意,有个大致长度就ok,谢谢

网友:
画直线再拉弧ARC

网友A:
用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布局时就可以交互了。

楼主:
哦,有道理,谢谢JIMMY

网友B:
请问怎么用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file/import选.DSN

网友:
是啊,在PADS里面的logic是可以直接打开Orcad的DSN后缀文件的

网友:
还有这么一说?看看

网友(2013-07-04):
引用 网友A:
用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布局时就可以交互了。

我试了。确实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怎么用logic直接打开orcad的原理图?请高手指点?谢谢

用import然后选择一下导入的格式,如果orcad文件是高版本的记着要保存为低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