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ar

楼主(2009-09-26):
请教一下Valor是啥东东?
能不能下载链接贴上来么?
谢谢

网友:
Volar简单点就是跑开短路。

网友:
valor是检查工艺的软件,还是挺强悍的

网友:
几十万买的,哪那么容易下得到

网友:
用在PCB的短路分析,

从不用那玩意,但板子从来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