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Allegro 中层的问题!!

楼主(2009-09-27):
Packeg Geometry中的 Place_Bound_Top、Dfa_Bound_Top、Assembly_Top

还有Components—Ref Des中的Assembly——Top

还有Manufacturing中的Ncdrill_Figure

这写层都是什么意思啊?! 都有什么作用啊?  做封装的时候都要画吗?

楼主:
还没人啊@!    求救

网友:
Place_Bound_Top:零件实体尺寸
Dfa_Bound_Top:,用于DFA检查,一般可不建.
Assembly_Top:装配层,用于提供零件组装参考,建议添加此层.
Ncdrill_Figure:钻孔符号层面,零件中不需要建.

楼主:
谢谢 deargds ! 真是热心的好斑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