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Layout中走线,还是在Router中走线好?大家分析一下。

楼主(2009-09-27):
在Layout中走线,还是在Router中走线好?大家分析一下。

网友:
    习惯用Router

网友:
    就是不知道丫的什么时候可以把两者结合成整体一个 不用来回换来换去就好了

网友:
    布局好了就ROUTER咯!

网友:
    router,没得说

网友:
    看来大家一致的

网友:
    当然是route比较好

网友:
    我一般是Layout和Router配合完成,很方便!

网友:
    两者结合最好。

网友:
    总结大家的意见:两者结合

网友:
结合起来要好一些,各有利弊。

网友:
一般都用layout,极少用router,我每星期至少布一块板

网友:
我也是用layout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