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2007导入dxf什么都看不见

楼主(2009-09-27):
结构工程师给的图纸是mm单位,我也转换了一份英制mil的,就是放大了39.37倍。两个格式的dxf文件我导入pads2007,什么都看不见,我把结构图纸发出来,哪位大哥帮帮忙,实在不知什么原因

公制和英制图纸

网友:
可以的,你看看你的颜色设置有没有问题? /img]

网友:
可以,我就是用你的DXF就導入了啊。

网友(2013-11-14):
要注意几个问题
1:要闭合的线
2:结构在同一图层
3:最好在同一图层用同种颜色

网友:
可以的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