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中SGND,AGND和GND直接相连了,Layout中应如何处理?

楼主(2009-09-28):
    有些产品的在原始设计中将几种不同的地最终用导线直接连在了一起,也就是具有了相同的属性,请问这种情况下Layout该如何处理?

网友:
    当然了,是地都要连在一起的呀。可以单点或者多点连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铺一整块铜会怎么样?
    就是说不区分三种地了!

网友:
    可以用磁珠,电容,也有一些用电阻连接的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  在铺铜的时候应该是有区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