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werlogic一个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09-28):
最近我在使用powerlogic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用powerlogic导入到pads中多了一个元件R126,但我在原理图中却找不到R126,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下面是我用powerlogic与pads2007同步时的ECO文件的内容,我用ECO FROM PCB命令更新原理图也删除不了R126.软件重装了还是一样。
*PADS-ECO-V2007.0-MILS*
*REMARK*  old file: C:\PADS Projects\padsnet.asc
*REMARK*  new file: C:\PADS Projects\ppcbnet.asc
*REMARK*  created by ECOGEN (Version 6.4v) on 2009-9-28 14:23:22
PART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Ref-des Part-typeecal                           Ref-des Part-typeecal
R126   R_5                                        <none>
NET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SWAPPED GATE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SWAPPED PIN DIFFERENCES
------------------------
Schematic                                         PCB

UNMATCHED NET PINS IN Schematic
-------------------------------
UNMATCHED NET PINS IN PCB
-------------------------

网友:
无图无真像

网友:
这个问题我碰到过,当时也是弄了半天才弄好,打开project Explorer在打开下面Components 看有没有R126,然后在里面修改什么东东,保存,重新打开,我上次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