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图的走线存在串扰吗

楼主(2009-09-28):
见附件图
绿色的差分走线在BOTTOM层,浅蓝色的在S4,中间隔了一层GND层。

网友:
俺也是新手,尽量垂直,不过感觉没有事?

网友: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两个信号的回流路径会存在一定的串扰,但是,由于趋肤效应的存在,个人认为隔了一层地的话,应该不用考虑串扰了。

网友: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两个信号的回流路径会存在一定的串扰,但是,由于趋肤效应的存在,个人认为隔了一层地的话,应该不用考虑串扰了。
引用 网友A:

这和趋服效应有什么关系???

楼主:
楼上的版主解疑一下啊

网友:
中间隔了一层GND层, 應該沒有串扰問題。

网友:
如果2个信号同时发送接收,那么它们的回流信号正好也是按照同向传送的,按照串扰的理论,回流信号之间会有干扰,不过一般不会考虑那么细。

网友:
如果信號的頻率夠高,因為趋肤效应的關係,下層的回流會走靠下層的表面,上層的回流會靠上層的表面,所以不會干擾或干擾小,查一下趋肤深度,就會比較有把握。

网友:
串扰不强 ~~发个板去cst区  帮你模模
我倒是感觉差分走长了

网友(2009-11-07):
串扰之所以发生,主要是两个信号环路之间存在比较大的互感,他们中间有个地层,即使他们的回流路径一样,但是他们两个回路的互感很小,是不会有串扰发生的。

网友:
同意楼上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