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无法shape,请教高手

楼主(2009-09-28):
高手们:
我正面铺了铜,无法SHAPE,提示是
No Shape is left after creating autovoids! (cancelled)
Pick element to be voided.
W- Resulted in no voids being generated.
有没有人遇到过此问题,请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
有void怎么会形成shape呢,把不需要的void删除

楼主:
我铺的一块静态铜,没有VOID的。
就是想SHAPE下,躲开PIN,CLINE,VIA之类的。
现在的情况是无法SHAPE

网友:
你这种情况只能铺动态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