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铜与实心铜有什么不同??

楼主(2009-09-2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网铜与实心铜的区别

网友:
简单的说,实铜高温的时候铜箔容易鼓,网格的就没那么容易
不过我一直都用实心铜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那同一块板,网铜和实心铜哪个更便宜?

楼主:
网铜有没有什么缺点?

网友:
价格都一样的吧。
就信号屏蔽来说,网格的没实铜的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屏蔽效果好...